TP363B 山寨液晶电视板

楼主(2012-04-09):
大家看看这个板子还有修的必要不?

网友:
就一个音频苏州功放坏了吗,这个很好修啊!

网友:
懂得的话,还是可以修的。

网友:
拆下来不用就行!

网友:
看他要不要声音

网友:
给钱就修。只要给钱什么都能修。

网友:
给钱就修,不给钱啥都不修。

网友:
很普通的功放IC ,要是没其他东西坏换个IC就好了,老旧的声卡上就有这IC拆。

网友:
拆了不要声音!

网友:
看芯片型号换上去

网友:
把芯片换了,网上有得卖 ,调一个便是,就看你的报价了

网友:
如果是外接音响的,可以拆下不装

网友:
一个功放电路,,,TEA2025B

网友:
谢谢大家的回复 定了个货还没到 到时候装上去试试

网友:
找个芯片换上,几块钱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