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SMART错误,有什么软件可以修复?

楼主(2012-04-09):
    请大家帮帮忙,如果不能修复,有什么软件或工具可以读取SMART错误硬盘的数据?

网友:
硬盘是:seagate Barracuda 7200.12  1TB
            S/N:9VPOBMHR    ST31000528AS

网友:
PC3000 DATA RECOVERY COMPLEX

网友A:
用N1,,22指令,复位SMART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不用PC3000卡解决这问题的方法吗?

不用pc3000的话得换线路板吧

网友:
这个必须下点米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N1,,22指令,复位SMART表。

请问用 /1   N1 指令还可以吗?

网友:
我记得。ST的硬盘不用pc3000也能修呀

网友:
效率源试看看

网友:
我也想知道

网友:
用 /1   N1 指令
smart报错也可以读取啊

网友:
在修复固件门的帖子好像有不用pc3000复位smart表的

网友:
硬盘接上指令线,就可以开超级终端,用指令修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