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M806笔记本外接图像特别暗

楼主(2012-04-09):
邻居的本子坏了.送到外面修了N回.一会说硬盘坏一会说南桥坏.总之用了一阵子又坏了.他是死马当活马医给我修.
反正我拿来练练手.原来是开机什么啊没有.不管是外接还是内屏都没影子.在USB口上插个U盘,那U盘灯只是开机时闪一下后就灭了.只有指示灯亮.没接内屏.电流在0.6A.
我也不会修,没图没资料的.我只有用土炮把南北桥都回了个炉.哈哈,反正修坏不用我赔.结果开机接外显有影子了.也能进PE了.但就是图像暗得不像样子.把图像调最亮也不过如此.我怀疑CM2009出问题.下了PDF.好像有点关系.但我在家找遍了料板(哈哈.就2块.)也没找到CM2009.没得代换.
特上网发贴请教一下.要是他引起的暗,我就上网买块回来试试.
在这先谢谢了.

网友:
北桥重新植株试试啊、、

网友:
在学习中,等待高手解决

网友:
   这玩意台机的板子上也有的。还有RGB 行长 信号也打一下吧、都正常的话 和北桥的关系大点。

网友:
内屏显示不

网友:
我知道 液晶显示 里有个亮度控制信号 你看看这个有思路没,

网友:
你的老古董CRT真够劲的

网友:
可能是你那亮度调节坏了,你调的时间看那电流有变化不

网友:
动动VGA接头看有无反应,查查RGB数值正不正常,接口附近元件有无缺件或损坏,接口供电是否足够。。。

网友:
这本屏线和散热太高屏拌是个通病

网友:
不会是你显示器的问题吧

网友:
IO 的可能性也大把   他是管理亮度的啊  换个吧

网友:
呵呵.这老CRT是我01年买的第一台电脑时配的.当时什么也不懂,就是冲着分辨率能达到1600X1200买的.质量是杠杠的.到现在没坏.扔在阁楼上修东西时用用.
下午又查了一下.接内屏无显.测3.3v屏工作电压没有供给.我看怕是北桥出问题了.要我做植珠是做不来的.没工具.实在不行装起来还给人家算了.
在这多谢各位的帮助.

网友:
内接怎么样呢,是缺三基色基中一种吧

网友:
兄弟:能说说怎么查RGB数值吗?我手上有台示波器,接上测了也只有很小电压很低的波形,

网友:
换个北桥试下吧

网友:
北桥加焊一下

网友:
基本上可以确定是北桥的问题,我前几天修到了一样的问题,换北桥好的。

网友:
接内屏试下 不行就换个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