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老师,你我们用的计算器和数字万用表的那个屏就什么屏

楼主(2012-04-09):
就需要这么个东西。可以手动设置显示上面的数字,单排就行,这叫什么东西,哪里有卖的。谢谢

网友:
就叫液晶屏呀,你如果搞程控,就去买个127*64吧

网友:
温湿度测量仪

网友:
液晶屏单片机驱动。

网友:
有专门买这的呀。还是成套的,可以开发的额

网友:
请问谁能做这个尽快帮我个忙。

网友:
单色液晶屏或者段码式液晶屏

网友:
卖单片机元件的地方应该有这样的配件,不过引脚不一定和你要的一样。

网友:
如果简单的显示就是用1602液晶,这个只能显示英文和数字,如果需要显示汉字就用12864液晶。

网友:
我从文曲星上拆下两个屏,但是大,这东西怎么才能切一刀,不损坏外观就行。

网友:
谁能告诉我怎么样才能把屏切小一点

网友:
我看有空你还是去补习一下液晶屏的知识吧

网友(2012-05-17):
如果只是切小,去卖玻璃的地方请人帮帮忙就可以了,但是,切下还想用,恐怕只有去买一块了。暂时的技术还没有发展到那个程度。

网友:
TN屏,里面的7seg图案可以直接设计的
尺寸也可以制定。
厂家需要开模,开模费用不是很贵,1-2千吧,带20片免费的样品。

网友(2012-06-17):
这个是LCD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