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买的DELL上不了内网,求高手指点!急急急急!!!

楼主(2012-04-09):
我刚买的DELL上不了内网,其它机子都能上,就我的不能上,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
不会吧,你看看你的IP地址 需要设置下吧

网友:
到别的地方可以上不

AM2
可以啊

网友:
不知你用网卡上网,还是用无线网卡上不了网?

网友A:
把问题详细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把问题详细点

在办公室里,其他的台式都能上,我的笔记本就不能上,但在外面可以上外网,系统也装了,还是不行!

网友:
是不是ip地址有冲突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在办公室里,其他的台式都能上,我的笔记本就不能上,但在外面可以上外网,系统也装了,还是不行!

是不是ip地址有冲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ip地址有冲突

不是啊,它就显示未检测到网络!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那里没无线,只有有线,用有线上不了!

你用手动填IP,也要把网关和DNS都填上,就能上网了!电信的,只有IP不能上网!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用手动填IP,也要把网关和DNS都填上,就能上网了!电信的,只有IP不能上网!

都填了的,也不行啊!

网友:
首先要检查网线是否正常,插在电脑上RJ45插口的指示灯是否亮起,其他IP网关才是之后的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都填了的,也不行啊!

你是拔号上网,还是通过路由上网?拔号不通,重装系统后,装原板驱动,也不能上网的话,就是网卡的问题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是拔号上网,还是通过路由上网?拔号不通,重装系统后,装原板驱动,也不能上网的话,就是网卡的问题了 ...

看到这 我也只能说是网卡问题了,没别的解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到这 我也只能说是网卡问题了,没别的解释了。。。。

在外面又能上啊,我就真的搞不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啊,它就显示未检测到网络!

那估计是线的问题吧

网友:
你线接的问题哦

网友:
一定是vista和win7的,偶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