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00之重启不亮,挡b1

楼主(2012-04-09):
接手小弟战败投降的一台T400.小弟告知,据机主反映进入BIOS按F9,保存默认设置后重启再也不开机了.
通电测量,无CPURST.北桥已经被重植,心想BIOS设置不至于连信号都给设没了,实打实的是小弟搞悲催了.
U座打值正常,两内存座都有数据线不通,也有对地短路的,唉,脸红啊.....

扒下北桥看焊盘,因除黑胶掉了绝缘漆的地方已点上绿油固化.都知道GM45四边的焊点很密集,不象其它桥一样行列排得很整齐,再加上此板的走线和穿孔非常杂乱,因掉漆后面上了锡的地方比较难辨认哪些是焊点哪些是穿孔.花了一个多小时认真对点图对芯片来辨认,果然不少穿孔没点上绿油,一些穿孔与焊点非常靠近,回炉时桥摆得不正的话想不短都难.而且有一些焊点被小弟当成穿孔封上绿油.这时候不发泄一下心难平啊,一阵拳打脚踢.......

焊上北桥,CPU依然无复位.自己对焊桥还是相当有信心滴,不可能没做好.U座和内存都打过值,无异常的.按以往经验,北桥灌胶,摘除的时候年轻人大大咧咧的,不免弄出点岔子.仔细观察北桥周围,果然发现一只电感L35有点翘起,有焊过痕迹,一测量,焊点两头不通,直测电感上是通的,叫来小弟问怎么回事,说拆桥的时候被刮掉过,补焊上去了,以为焊好了,于是维修间里又传出一阵哀嚎......

L35将VCC1R05AMT供电北桥VCCA_PEG_PLL和VCCD_PEG_PLL,缺少这电压,当然不能正常工作.再次上电,复位来了,而且会自动掉电再上,可是之后电流就停在0.6左右的位置,显然没跑码,小弟又插来一句,原来这板来的时候就是这现象,NND,老子辛苦了大半天才搞得恢复原样,猛一回头,小弟瞬间已经没了踪影.......

自动上电,然后掉电再上电,这说明主板的自检,南北桥电源及IO控制通讯基本上正常,上电后电流不波动,CPU应该没有工作或是BIOS有问题,
换上CPU,电流正常跳变,显示正常,这下麻烦大了,原机T9600CPU,大大几百块钱,那不血本无归啊!与客户沟通,没有想象中艰难,公家的机器,修好就行,干脆我就叫客户自己买回CPU.

几天后,装上送来的CPU进系统各项测试没问题,交给客户自己试,才几分钟,客户就嚷了,不亮了,我就重启了一下......
反复试了几次,确实重启就不开机了,挡在b1代码,只有断电再开就随便用没问题.唉,垃圾T400的通病让我摊上了.
T400重启挡b1还没在网上看到过介绍怎么解决的,只是据说BIOS芯片自身损坏比较多.刷了几个版本的BIOS故障仍旧,也在系统里用官方的程序升级了没有解决.本机的BIOS芯片是16脚的8M 25X64极少见,手上无货,没办法试.看点位图BIOS用的四脚的4M芯片25VF16或25L1605,于是找来这两种型号刷进4M版的程序,结果竟然是不跑码.郁闷了~
难道非要用8M芯片才可以吗?可是手上没料咋办,四方求援,从同行一块料板拆得一片,装上仍然重启B1.

南桥,南桥.........真要换一片?这时脑子凌乱,百感丛生,想起养育我的父母,想起培育我的老师,想起CCTV想起MTV.....突然灵光一闪,心一横,不能做SB!果然把原机BIOS刷进了4M版的程序,开机光亮,不断进系统重启进系统重启,折腾了好几遍,每次都顺利执行指令不再挡机,垃圾T400通病.....
4M与8M的程序相差了AMT功能,其它未发现有什么问题.

网友:
INTEL AMT其全称为 Intel Active Management Technology(英特尔主动管理技术)

网友:
3修 看来老了 ,功力大不如以前 ,要吃伟哥才行,哈哈!!

网友:
楼主说话真幽默 技术也很高超 你小弟有被你折服了吧 不知道AMT是什么功能啊?

网友A:
     把8M的BIOS  刷进4M的芯片就ok?

网友(点评):
估计楼住的意思是把原机的BIOS 芯片,刷进去一个4M的程序

网友:
你说话真纠结,没听懂

网友:
精彩,图文并茂。
不知CPU是怎么坏的。

网友:
挺绕的,没咋明白什么意思,楼主没说清楚.

这么精彩你都没看懂 ?

网友:
特别是最后那段不是很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8M的BIOS  刷进4M的芯片就ok?

应该是 芯片是8M的,刷的是4M板的BIOS,你没注意看呀

网友:
楼主意思是 最后在bios里面刷了一个4M的  但不是原机的程序么?

网友:
写的真多哦,楼主很用心了

网友:
北桥做的成功率真挺高的,佩服,大师傅。。

网友:
虽然没看懂是什么意思,但觉得楼主说话很幽默的,顶了

网友:
敢问楼主是哪门哪派的,用的是何种拳法?呵呵,不过帖子我学习了

网友:
好犀利的高手啊

网友:
原BIOS的资料写到一个4M,8脚的芯片也可以?

网友(2012-05-18):
lz已经说了,不行

网友(2012-04-10):
基本看明白了,楼主以后重点的多写点。其他的少写点就好了。

网友:
楼主文笔真好,呵呵

网友:
8M的BIOS芯片只用了一半的空间,刷4M的程序就好了;我想说这机器到底是BIOS程序不良还是BIOS芯片不良呢?

网友:
有点迷糊,,

网友:
楼主搞维修屈才了
是把8M的程序写进了4M的BIOS吧
请楼主从新说一遍
大家都没明白

同意楼主: 0.0 反对楼主: 5.0
同意楼主: 0 反对楼主: 5
汗,明明说的是把 4M的程序刷BIOS芯片里面了

网友:
高手无处不在呀

网友:
呵呵 学习了 高手啊

网友:
早点刷BIOS就好了 这机器早修复好了 哈哈

网友:
高手啊,真厉害。

网友:
这种问题我在论坛里面已经专门说过了,BIOS的问题。
有时候是必须要更换BIOS芯片的

网友:
学习了,很经典的案例

网友:
感觉还可以维修很细心

网友:
高手啊。眼神犀利啊。电感也注意到了

网友:
说白了 换个小BISO 就OK了

网友:
16脚的芯片可以用8脚的代换。X200板子上面同时有这两种焊盘,T400修的时候都没注意。小弟做事太不让人放心了。

网友:
挺纠结的人

网友:
楼主威武,硬体容量大,能容的下4M也算正常吧,不过这确实是个例子,不错

网友(2012-05-16):
刚前天做个了SL400集显的,北桥,GL40 居然HVEF做短路。做这种桥还是要小心

网友(2012-07-07):
楼主挺厉害的
程序是直接写进去的吗 不用作什么修改就行

网友:
程序是从后往前读的
应该在前面做下修改才行吧

网友:
语言个性,风趣幽默,技术更不是一般

网友(2012-08-28):
楼主最后是刷4MBIOS好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