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买的DELL上不了内网,求高手指点!急急急急!!!

楼主(2012-04-09):
我刚买了一台DELL的笔记本,能上外网,但是上不起内网,其它台式都能上内网,就我的这个不行,系统也重装了,还是不行,显示未检测到网络,不知道怎么办了,求高手指点啊!

网友:
不太明白你说的是什么意思?你应该是WIN7的系统吧,你把共享都打开试一下

网友:
认到网卡了吗????????????

网友:
是不是你家的路由器没开dhcp自动分配ip,自己在机子加个ip去

网友A:
先看下网卡驱动装好没有?按你说的没有检测到网络 在看你的内网IP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看下网卡驱动装好没有?按你说的没有检测到网络 在看你的内网IP

IP.DNS和那些设置都和台机一样,都不行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