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源的一个奇怪的问题

楼主(2012-04-09):
坏的长城300P4电源,检查里面电容几乎全部膨胀,两个13009都损坏短路。全部更换后短接绿线,风扇转动,检查各项电压正常。用摩托车上的12V35W大灯灯泡做负载,检验12V的负载能力。问题出现了,就在接灯泡的瞬间听到电源内“啪”响了一声,然后电源风扇停转。以为电路保护了,拔掉插头,去掉灯泡,断开绿线,然后再插上插头,短接绿线,风扇还是不转。检查13009损坏一只(3只引脚全短路),更换后短接绿线,风扇转动,各项电压均正常。现在诡异的情况是:拔掉插头风扇还能继续加电3秒左右,再插上插头风扇有时候转,有时不转。不转时7500的4脚电压为3.8V,转时为0.01V。如果断开绿线再短接,风扇每次都启动,并且断开绿线的时候风扇不再有3秒左右的加电。

求高手给看下到底是怎么回事。

网友:
测一下开关机控制电路PS-ON部分的是否有问题,比如C34

网友A:
楼主先分别测一下大电容的电压和二只分压电阻是否正常,EMI附近的500K左右的电阻有没开路,二只主开关管的BE间是否相同(一般在-0.60V以上)、有问题就换加速电容

网友:
7500B是否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先分别测一下大电容的电压和二只分压电阻是否正常,EMI附近的500K左右的电阻有没开路,二只主开关管的B ...

大电容是新换的电压相差10V,应该没事,分压电阻拆下来量了都是100K。EMI这边没有发现500K电阻,只有3个高压电容。刚才又烧了一只管子,现在还没通电开关管电压还没有量。两个加速电容拆下来量过都是50V10UF没事。

网友:
7500B更换过了,是从废电源上拆下来的,应该没事吧。各脚电压也正常。

网友B:
现在是一带负载就烧管子,都烧4个了。头都大了。

网友:
这问题偶也遇到过 没修好。。。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现在是一带负载就烧管子,都烧4个了。头都大了。

主开关管有装好绝缘措施吧,13009在装之前应测一下放大系数(20-25),系数要相同,装好后串接一60W/220V灯泡,通电空载启动查看,如果灯泡比较亮则说明有地方短路。 下面是我以前测13009的数值(B、C、E) Q1   0、156V、-0.61V    Q2   156V、311V、155V        CE间电压没测(楼主自测)     二个主开关管的BE间电压分别为-0.61V和-0.60V,带载后电压应该上升到1V左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主开关管有装好绝缘措施吧,13009在装之前应测一下放大系数(20-25),系数要相同,装好后串接一60W/220V ...

13009是在一个地方买的型号也完全一样,应该是同一批次。刚才装上管子,空载测试了一下一个管子电压195V,另一个105V。这次大电容电压均衡了,都是150V。外围原件都拆下来挨个测量了都没问题。为什么两只管子的电压相差那么大?

网友(点评):
我把具体参数已经写得很详细了,你还是不明白!!13009更是让人无语,同一批次不等同于开关管的放大系数是相同的!个体之间的差异是生产中不可避免的,你要做的只是把开关管插进数字表HFE档测一下,找出相同系数的管就行了

网友:
            要不楼主把大电容也换了,我有次遇到个电源,量大电容电压,都是160v。可是带不起负载,后来换了大电容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13009是在一个地方买的型号也完全一样,应该是同一批次。刚才装上管子,空载测试了一下一个管子电压195V, ...

经过你的提醒,换了两个倍数差不多的13009,一个是16倍,一个是18倍。换好后两电压基本平155V,145V。
短接绿线,次级各项电压正常。接负载测试又烧掉一个13009。至此已经烧掉了5个电源管,非专业维修,本来打算通过这个电源学习学习。弄了3天现在实在是没心情了,放弃修理,以后拆零件用吧
多谢朋友的多次提醒帮助。

网友:
放弃了。
在此谢谢 雷动九天 等几位朋友的热心帮助。

网友:
最好不要放弃,不然会有心理阴影。只有善始善终才会有勇往直前的信心。

网友:
提示一下楼主,这种情况下,那两个加速电容C5、6很可能就是坏的,只是你手头的测试设备比较低档(我估计是万用表),坏了也测不出来。这种情况我见多了,连福禄克的都出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