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主板开机CPU温度94度,开机不到1分钟关机

楼主(2012-04-09):
今天接了个板子,华硕主板开机CPU温度94度,开机不到1分钟关机, CPU也换了开机还是94度,各位大虾有什么办法没有?

网友:
散热是不是没做好啊,AMD 还是INTEL的

网友:
我来看结果

hjq
别灌水

网友:
前天收到一个机器   开机温度过高   做清灰  散热都没用  最后查到是铜管导热不好   换了散热器OK了

网友:
风扇装个好点的

网友A:
酷冷至尊的都不行

网友:
你量一下CPU供电,估计电压高了.

网友:
这块华硕主板是不是有个芯片是:8280M呢

网友:
刷BIOS试试,刚开机没那么高温度。

网友:
如果是AMD 的CPU 最好换个试试 ,如果是INTEL的CPU 就要检查CPU的电源管理电路了,供电肯定异常!

网友:
换好的风扇,并一定要接触好。

网友:
是不是散热没处理好

网友:
也有可能座虚了

网友:
如果在BIOSS没断电  那散热应该是可以的  你换的CPU是新的吗  如果会断电那就是散热没做好

网友:
一般多事CPU 温度高  换个高级点的风扇

网友:
先测下CPU供电是乎正常再换CPU试

网友:
换风扇 散热片

网友:
CPU供电都正常的话,换I/O试试.应该跟温控有关.

网友:
电感虚焊。。。。

网友:
有没有查CPU电压。。。。电压过高也会这样。。。
19楼大哥说的也有理...也要查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酷冷至尊的都不行
以前用酷冷至尊冬天待机60多度。看视频玩游戏在89度左右。。后来换了超频3黄海 双热管的。待机35度。。看视频玩游戏没上过75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