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4020纠结的问题

楼主(2012-04-09):
大家好,请教个问题,一台DELL N4020的机子,上电0.34 不动,各路供电都有,时钟正常复位也有,CPURST有3.3 v  我刷了BIOS 换了南桥,还是一样,先不知如何下手了, N4020 DJ1-100224 (DELL

网友:
桥还没工作

yjp

网友:
楼主还是求个开机时序,

同意

网友:
看南桥复位有吗

网友:
先查复位吧 一步一步来

网友:
复位都有啊,就是复位都正常才麻烦

网友:
北桥换一个看看

网友:
我给你一个 方法,
lz 在 手足无策的时候 还是去查 帧时钟周吧。 看看有无下拉波形,如果连这个都没。那么就向上面查。cpu ads  再 往上 复位 pg 时钟,cpu 的4个 com补偿信号。

网友:
看看波形正确不正确!

网友:
期待解决方法

网友:
期待结果了,我没有修过这个呢。

网友:
是挺纠结的,我没遇到过啊,我只知道硬启动没完成,0.34 CPU 有温度吗,可能桥坏了

网友:
和楼主一起研究下,学习!

网友:
谢谢大家关注,已经修好了,是内存的数据线有两个有问题,

网友:
这个机子,检测内存不正常就在、是这么个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