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怎么测开关管好坏?

楼主(2012-04-09):
怎么测D304X开关管好坏?

网友:
用万用表测一下be、ce级是否击穿,就可以大致的判断,进一步还可以测一下hfe

网友:
D304X是台湾华微产,TO-220封装低频大功率管,10A/400V。主要用于30W-50W的节能灯上、电子流器、180W-230W的电脑电源上。
其他电脑电源在同样位置用MJE13007、MJE13009三极管,可以代用。

网友:
支持楼主

网友:
我那两个开关管都击穿了

网友:
击穿的就得换新的。呵呵

网友:
看B 级和C E 之间的阻值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左B极 中间C极 右边E极 是不是?

是的呀,你用新的比较着测,慢慢的就记住了

网友:
这问题问的,随便拿个三级管对比测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慢慢学习了呀。。。。。。。。。呵呵

网友:
学习了,还有没跟详细的

网友:
普通三极管的测量方法,两头来回都有数值就坏了~!

网友:
这问题好像不用到论坛来问吧!这么基础的,要是复杂的那如何办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