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数据恢复软件【super recovery】的注册码问题

楼主(2012-04-09):
超级数据恢复软件【super recovery】的注册码是针对一台机器上的?还是永久,随便哪台机子上都可以用?知道的下 。谢谢

网友:
在一台机器上用是永久,只要CPU ,主板,硬盘,显卡不坏掉就OK

网友:
同意楼上 应该是一台机器是永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