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华硕F8S问题

楼主(2012-04-09):
笔记本电脑拿来修之前不同点,经测试发现是I/O芯片,坏了,换了个就能正常使用了,客户拿回去自己待机插拔高压
条。。把主板高压供电的三极管烧坏了,,I/O也烧了,,把I/O换好后能正常通电了,但是开机后屏暗,但是给屏供电的三极管《6T6>击穿了。导致给高压供电的3.3V没有,请问大家6T6可以找撒芯片代换呢?没有找到合适的芯片,

网友:
看图纸  应该就是普通的管子   就看下时pnp  还是npn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