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各位请教 玛雅 显示器故障原因。

楼主(2012-04-09):
一台19寸玛雅宽屏显示器,故障现象为:

开机显示器指示灯正常,无任何字符显示(包括开机LOGO),白屏,几秒钟后显示器上面出现很多横、竖线色条。

请各位高人不吝指教,谢谢。

网友:
开机测量去高压部分17V,去解码板部分5V,均正常。

拨掉屏线接口,显示器全白屏,不再有色条。

网友:
换个新屏线试试

网友:
你用2621点下  屏  不就知道  是屏的问题  还是驱动板的问题吗     怎么大家都不备一套点屏工具的吗

网友:
平的问题要多一些

网友:
不好意思,我只是业余的,玩玩而已。

网友:
驱动板有问题了。刷个程序看看。

网友:
先点屏吧,不是搞维修的,建议拿维修店去看的好

网友:
好的,谢谢楼上几位的意见。

网友:
检查驱动板是不是信息丢失了,再找个好的驱动板试一试屏看看是不是屏坏了,如果屏是好的,就换个驱动板。

网友:
可以先用橡皮擦擦下屏线,再不行就要换通用驱动板点屏看看了

网友:
不好意思,因为卡机,所以重复发了两条一样的评论。

网友:
先点屏试一试 好判断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