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旭日C466单独的显卡板。不显示。。。。。。??

楼主(2012-04-09):
今天我这来了几台联想旭日466的机器,都是单独的显卡板,一看就很好修的,加焊显卡就好的,但是有两台就是不行,换了显卡芯片也是不行,一台是检到显卡电流就不动了。怎么也检测不过去,另一台是。电流一直向上跑,跑到1.10左右吧,停留一会掉电,再加电之后电流还是跑到那,但是不掉电了,我拿个好的显卡照着比较测量,就是测不出哪的问题来,气死我了,有谁碰见过这样的故障码?谢谢,

网友:
是不是做显卡时候碰掉旁边的小元件了

网友:
显卡插槽的事

网友A:
BIOS呢    刷个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OS呢    刷个试试

因为我这有很多这样的显卡,、把一个好的显卡板放到那个有问题的显卡版的主板上一样能显示啊,说明问题不是主板吧,,,,,

网友:
碰到过很多,都是显卡插槽接触不良,

网友:
打显卡到北桥之间的阻抗

网友:
好你电流到了0.9就会显了

网友:
感觉和主板没有关系了吧,你们怎么还都是向主板方向想呢?我说过我有好几个这样的机器,我吧好几个显卡版放到同一台机器上测试,都行,就是其中一块显卡不行,还会是显卡槽的问题吗?会是北桥的问题吗?大哥,给点正确建议好不好啊????

网友:
是不是碰着显存了,还有显卡供电

网友:
注意掉件

网友:
那种情况如果咋折腾还不行的话。就是板不行了。建议更换整个显卡板

网友:
是的。应该是显卡不行了。

网友:
观察显卡周边有无掉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