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家一个GA-P35-S3G 主板问题

楼主(2012-04-09):
这个主板开机大板概6-7秒,停了又启动,启动了又停,启动时复位灯亮一下,几秒后断电.3-4秒又重启。内存电压1.85V。CPU1.35V我看了坛内说好像BIOS问题,大家帮忙分析一下,看看是哪里问题,我是刚学修主板的。有这种板子的BIOS能帮忙传一个。谢谢。

网友:
主板放电试试,这个是技嘉的主板吧?到官网去下载bios。

网友:
谢谢二楼,我下载了一个刷了下,还是一样,把BIOS拿掉,也还是一样,看来不是这个问题。

网友:
GA-P35-S3G  BIOS 我的机子不是BIOS问题,上传给大家。

GA-P35-S3G BIOS SST25VF080B.rar

GGA-P35-S3G BIOS

网友:
你新手。就希望依靠论坛帮你解决问题。那让其他高手如何自容?有时候,高手碰到问题都需要来这探讨然后研究才能修好机器。

你的断电问题可以先不理睬,直接找不跑码的原因。要查地方太多了:供电、时钟、复位、各大总线打值。。。。

945以上的板电压不全或者不稳定也会自动重启动!

网友:
楼上说的很对,我就是在一边问一边学,两个时钟晶振都有正常,各供电也正常。强行启动电源,不跑马,复位灯常亮。就是4-5秒来重启。停了又启,起了又停。

网友:
可能开关短路

网友:
建议断开4针先检查!主查所有的供电!  一般遇到的基本都是供电不够断电重启的多!还有就是桥!

网友:
IO有没有可能?

网友:
板子放在桌面上修,没有接开关,开关,复位5正常。开关能触发。常接通能关机。

网友:
我手上也有这样的问题 ,请问解决了没有呀 解决了的话能不能告诉我怎么修的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