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 4520

楼主(2012-04-09):
宏基4520 外接正常,接液晶屏就是不亮,显卡,北桥都修过了,谁能给点思路。。。。。

网友:
外接正常 桥都做过了 那你要看 屏线是不是断线了或者屏本身坏了 接口了 等

网友:
4520 显卡下面的北桥 很容易出问题。这个型号来的机器基本都是这个问题。

网友:
换根屏线吧

网友:
屏线接口旁边的保险啥的都应该查查

网友:
那就是屏的问题了。

网友:
先排除屏和屏线吧

网友:
在显示屏和屏线都是好的前提下:
1:集显的桥虚焊了(本人修好无数台了)
2:独立显卡的,显卡问题占多半,再就是桥了(确定显卡百分百是好的话就桥了)
3:接口也要重点检查下
4:祝你好运

网友:
查一下屏工作的条件都有了没有

网友:
最简单的换屏或者屏线这块你咋不做啊?包括屏供电主板屏供电这块

网友:
8*说的很详细啊 学习了

网友:
查一下屏线接口这一块吧

网友:
屏是好的,屏上没有3.3v

网友:
换了没有啊

网友:
屏上的时钟数据总线正常吗

网友:
你先换个屏看看啊。

网友:
报价太高,客服拿走了,没有研究出来

网友:
是屏线坏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