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w66 s210集成cpu显卡主板,供电正常,不跑码

楼主(2012-04-09):
海尔w66 s210集成cpu显卡主板,供电正常,不跑码,不知道是不是测试卡不准。
电流到0.55,时钟灯不亮,没有示波器,要怎么查下呢?复位灯闪一下,复位应该是正常吧?
CPU集成的,没法测到复位。大家指导下...

网友:
问饼哥吧  这玩意很少见的

网友:
没有示波器,难搞呢。
你可以找到时钟芯片,看看有没有发出来啊,应该发出来输出都不会太高电压的,一般从300mv观察家2V。可参考下

网友:
没办法  万用表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