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只能装WIN7系统,不能装XP系统

楼主(2012-04-09):
ACER ZA3上网本 只能装WIN7系统,不能装XP系统求助!!!

网友:
WIN7系统能正常使用;XP系统GHO完后,不能进入安装界面且死机!!!

网友:
进入BIOS设置下,

网友:
BIOS里面的设置下

网友:
硬盘模式问题吧,把achi 改成ide

网友:
就是因为这个上网本里面没有这个选项呀,

网友:
一天了,都是这个样子,

网友:
改硬盘模式就可以不死机吗?我只知道出现蓝屏改硬盘模式可以解决。

网友:
关键的问题是BIOS里面根本就没有改硬盘模式这一项!!!

网友:
BIOS不支持吧,要么先刷BIOS

网友:
换带有ACHI硬盘模式驱动的系统试下吧。。。

网友:
同意楼上换带有ACHI硬盘模式驱动的系统试下吧。。。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出处: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tid=509825#lastpost

网友:
如大家所说,bios里硬盘模式改了试试,不行就换个GHOST版本啊!

网友:
换XP 纯净版的试一下吧

网友:
真是个纠结的问题,本本不支持改硬盘模式

网友:
用XP安装盘不要用ghot应该可以的。你试试。

网友A:
系统用纯净版的,或直接手动安装。。

网友:
安装的时候不选择自动安装驱动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系统用纯净版的,或直接手动安装。。

纯净版和硬装版都试过了,

网友:
不想纯手动安装版的就下个OEM版的HP专用GHOST系统,保准过

网友:
今天我也遇到了,跟你这个现象一样。最后下了个“英雄装机”,在解压安装驱动的时候全部都不选就行了。装好后在官网下驱动安装。

网友:
我告诉你一招  先ghost 但不要装任何驱动  (在其他电脑上做) 做完后在装回电脑!再看看能不能进系统 能.....接下来就不用细说了  你会的

网友:
有的机器的BIOS里面是没有改硬盘模式的,那只有两种办法,不要用GHOST的,用慢装版的,还有就是用最新带SATA驱动的GHOST版本X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