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启AHCI需要什么条件

楼主(2012-04-09):
我的是XP FAT32的系统 怎么找不到怎么开启
开启

网友:
好象是在bios中开启吧!

网友:
楼之是要装mac吧 。。在bios里

网友:
先在xp里把驱动安装好,再到BIOS里开启AHCI.
同意楼主:
5.0
yiiu163
同意楼主:

网友(2012-06-11):
在BIOS里开启,不过如果没有装好驱动,开机会蓝屏,进不了系统。

网友:
在BIOS中要开启ACHI 如果系统先装了 那开启会蓝屏的 应该在系统打不补丁 我试过了 在win7 64位弄过

网友:
我装的时候是先在BIOS里打开,然后装系统,再用USB软驱添加AHCI驱动。装完后系统确实很快,但感觉不稳定。

网友A:
bios支持 芯片组驱动安装好

网友B:
bios 里打开
xp要有sata驱动
win7内置的有。

网友C:
我的win7 以前BIOS是IDE的然后该成AHC先把里面注册表改成0还是1然后重启就会自动安装新驱动了

网友:
新装系统前打去bios打开 旧系统装个补丁在去开启

网友:
在BIOS里开启,跟你XP什么版本,分区什么格式无关。
另外,有些芯片组是没有AHCI选项的,比如G31之类的。

网友:
在BIOS里直接设置就行了。

网友:
用过,没什么大的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