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捷 A780GI-GR跑00

楼主(2012-04-09):
接到几块网吧的机主板,梅捷 A780GI-GR,上u加电试了一下。有一块能点亮,另外两个,跑00,量cpu  北桥  内存  供电都有,正常开机触发,对着好的板子量,没发现异常的地方,就是不跑码,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网友:
都正常的话刷个BIOS看看

网友:
加焊桥吧  刷个BIOS

网友:
  既然有能够点亮的板子,可以参照一下看看是不是所有的电压都正常?如果正常先压北桥试试,记住不要太用力!

网友:
用力压下CPU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