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61绿屏

楼主(2012-04-09):
今天接到个T61机器故障为开机不亮,经检测是显卡问题,与客户沟通后,客户要求换升级显卡,报价之后开始开工,做BGA,做完之后,开机侧试机器亮了,可是又出现了绿屏这个怪问题,开始怀疑显卡没做好,又重新做了一遍,故障依旧,又换了一个还是一样,就在这时我把板子向上一撬居然正常了,每次一撬都可以,难道是断线了,可是焊盘没有掉点的啊,很好做的,请问大家有谁知道,这个显卡绿屏的信号线啊我想直接飞过去啊谢谢了

网友:
屏坏了吧,屏线呢?

网友:
拆屏 屏线接口 清洗清洗 应该会发现问题的

网友:
感觉是断线了,绿屏是缺一根线吧,缺三基色中的一个,不知是不是红色

网友:
你测测三基色的阻值啊,

网友:
可以测一下三原色阻值

网友A:
去找地方点下屏吧,再测下RGB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去找地方点下屏吧,再测下RGB

请问一下RGB是什么意思啊本人不怎么懂谢谢了

网友:
我怀疑是显卡有问题。这种情况显卡坏的还是多。

网友:
可能是板层的问题哟……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去找地方点下屏吧,再测下RGB

RGB就是红绿蓝信号,我的意思是说你看图纸测下红绿蓝信号线的对地阻值

网友:
估计主板断线,找个点位图查查

网友:
测RGB就是红绿蓝信号的阻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