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1320 板号LA-5162P进水。求助!

楼主(2012-04-09):
客户拿来进水的机器。拆开显卡旁边HD高清接口全腐蚀了。洗干净拆掉高清口、通电触发。电流到0.9不动了。电CPU 内存供电都正常。,就显存电压不出来只有0.5、以为显存里面进水了。全拆了。还是一样电压只有0.5、供电MOS管UG41上端1.8供电正常。管子不导通。换过4800B还是一样。请求图纸高手大师给教下 下面应该怎么查。
新手不敢再乱动地方了、、、、、在线求助。。谢谢、、、

网友:
显存你拆了做上去没啊,要在做上去再试下 看电流有变化没 如果可以就换个显存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