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320 报警5声 成功修复

楼主(2012-04-09):
dell1320 报警5声,无显示,电路有跳变。在坛子上找,一直没有人回复,没有人能解决的。

汗了,开工吧。。

不插内存2声报警,插内存,内存不过4声报警,插内存5声报警。循环。
先是加焊显卡,还是老样子,查显卡27m的晶振无波形,加焊谐振电容和晶振,再抓波,27.00mhz 好了。再上电8声报警,循环。接外接亮了,不报警。接内屏不报警,显示正常。原来连续8声报警是没有外界显示设备的意思,哈哈,反正机器已经修好了。装起来点点再说吧。。。。。。。。。。。。。。。。。。

同意楼主: 0.0 反对楼主: 5.0

网友:
这种故障挺奇怪的哦!没有遇到过的。。。

网友:
DELL新款机器有这个功能

网友:
正常的机器不应该有报警的,更不应该有8声报警!

网友:
就遇到一个报警的机器

网友:
I5的吗?真没碰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
DELL的8声报警就是意思没有找到屏幕

网友:
还真是第一次见

网友:
你是人才总结的不错,

网友:
也就是显卡那部分的问题

网友:
这款机器显卡容易出问题

网友:
很奇怪的故障

网友:
DELL 机器常见是连4声多,没见过8声的。

网友(2012-05-10):
O(∩_∩)O哈哈哈~,我刚好有一台这样的故障明天试下

网友:
没遇到过报8声的!

网友:
学习了    没波形要我就直接换了晶整

网友:
,没修过晶振哪,显卡的,,

网友(2014-05-01):
八声是没接屏吧   没检测到屏

网友:
原来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