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联想笔记本系统重装后声音发卡

楼主(2012-04-09):
联想THINKPAD L421笔记本,原来是WIN7,重装XP后声音发卡,发现原因是CPU占用率忽大忽小,造成声音发卡,已经重新分区,重写主引导,重装N次,都不能解决,联想官网没有驱动,用驱动精灵找的驱动,请问是什么原因,如何解决?急!三天了!

网友:
你这种情况驱动引起的可能性很大,你打开设备管理器,右键声卡选项--属性-详细信息--硬件ID记下后到谷歌上搜正确的驱动下载安装,试试看
再者不要单纯的重装系统多换几个版本的系统试试。

网友A:
不支持XP,换回WIN7就好了,

网友B:
已经下了最新的驱动,没解决,每重装一次就换个版本,没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支持XP,换回WIN7就好了,

问题就是想用XP啊,有谁遇到过类似问题怎么解决的告诉一声好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已经下了最新的驱动,没解决,每重装一次就换个版本,没用!

打客服问问看了,实在不行就再回到WIN7了,其实WIN7还是很好用的。

网友:
估计是你的本子不支持XP

网友:
其实就是那个硬盘模式的事,你先装上ahci的驱动,再到bios打开ahci,进系统再根据找到新硬件提示装上ahci就好了。。另外,xp确实对新的芯片组支持不好。

网友:
你关闭硬件加速试试.

网友:
有的机子装XP就会出现这毛病,还有的装了xp发热量增大...建议换回win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