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CPU电压掉电

楼主(2012-04-09):
上次接了一个神舟的,过来的时候是开机到0。32就掉电,我加汗了南桥,好了,用了一天,又不行了,我就换了一个,也掉电,我用风抢换了南桥下现的电容,这样好了,用了三天,,,,,,,又不行了今天拿过来,上电,跑到0。18就掉电,有内存电压,就是CPU压不出来,工作条件也有了,ON也会上到3V,现在更换过供电芯片和MOS管,还是不出电压,连电容也都一起换了,都不出来,老是想不明白,这个怎么下手啊,有谁可以给个思路啊????求思路,谁遇到过啊

网友(点评):
楼主发错版块了。

网友:
看下VID 信号~打下阻止~要是还是不行就检测下DH 有没有被拉低 和有无出来

网友:
你说的条件都满足了是不是全部满足啊? 别说哥条件都满足了 那 DH  DL REF ON 都OK 了? 那 MOS 管D 有无电压过来先?汗 条件满足 也要说下 附图也可以啊

网友:
不过倒是可以看看电源是否有问题的,其它的这个还想不出什么头绪来,

网友:
VID是无上拉电压的

网友:
之前是加汗南桥好过一次,用了一天,又把南桥换了,用了三天,现在不行了,没CPU电压,怎么下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