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G41M-VS3 不跑码

楼主(2012-04-09):
CPU 南北桥 内存供电都正常了 BIOS 刷了 也不行
cpu

网友:
给指点下思路,。

网友:
IO 有没问题?

网友:
换个IO试试看吧

网友:
换BIOS,换I/O.

网友:
不跑码的原因多了.供电时钟 BIOS复位.都有可能
同意楼主:
5.0
影子崖
同意楼主:

网友:
查查cpu复位吧,要是有的话就比较麻烦了

网友:
怎么好像没有总线供电呢 先查有四大供电之后,上假负载测试灯 再测看有无PG和cpurst,有有了之后换cpu和内存,上内存假负载查一下各路信号是否正常 若都正常刷bios 不行就加焊北桥了!

网友:
检查IO,IO没问题就加焊北桥

网友:
同意换io加汗北桥

网友:
先换个CPU 在不行在看看CPU 复位

网友:
换电源试试看

网友(2015-07-10):
时钟和复位没测吗?不跑吗原因太多了

网友:
这个一般都是无从说起的。

网友:
不明白叫换IO和加焊桥的是基于什么理由,楼主也没说出各个信号的具体情况,

网友:
查时钟,复位,换IO.加焊南桥

网友:
查查复位了吗。

网友:
有复位不跑吗就感觉炒鸡难修了

网友:
加焊北桥  试试吧

网友:
楼主修好了吗

网友:
时钟芯片和IO几率较大  重点查查

网友:
CMOS电池还有电部?

网友:
看看北桥有没有破损

网友:
修好了码? 我这个也是不跑马

网友:
时钟和复位都没有测吗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