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主板诊断卡跑FF 02

楼主(2012-04-09):
    技嘉GA-965P-DS3,诊断卡跑FF 02 不显示!请高手指点一二!

网友A:
换块 CPU 可能就好 刷BIOS

网友:
供电情况怎么样?

网友:
还有CPU的座子容易出问题!

网友B:
是在哪里测的复位啊?PCI的还是座子上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在哪里测的复位啊?PCI的还是座子上测的?

PCI-E上面 IO 上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块 CPU 可能就好 刷BIOS

刚加焊北桥不跑马了!PCI上的复位没了~!

网友:
我一直感觉台机的板子BGA比笔记本的板子难做多了,不知道是不是我的焊台垃圾,还是技术不行。估计那个北桥被你搞废了。

网友:
你的操作流程有问题,得在座子上看有没有复位,有了要看BOIS上有没有片选。

网友:
干桥 啊‘今天接到个就干桥好了

网友:
BIOS片选是什么

网友:
bios有么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