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维修人员这么晕~,我哭了

楼主(2012-04-09):
我今天到修理部修液晶显示器,之前故障现象是有的时候出现小片噪点过一会就好一会又坏,一会不亮一会亮。看到维修人员拿到也显示器二话不说拆拆拆,很有信心哦。没错,电源板有几个电容鼓,我也懂点维修,心想早知道我也会换。但是维修人员换了之后,屏彻底不亮了。随之和我说换电源板吧,我说行。过了2天,,我幸福地来到修理部心想今天一定能抱走显示器。
但是,到了修理部,原来的维修人员不在,另一个维修人员正在修,没错正是我的显示器,他说灯管可能坏了,结果灯管都测试完好,装上吧。装了半天都如不进入钢架里面去。翻过来调过去的弄,最后玻璃体、膜什么的都拿出来了。我也看看清装好没装好就放进去了。我看着维修人员很卖力气的样子心软了,没事,你比我懂,最后弄好就行啊。
第二天,我如期到了修理部,新电源板到了,之前不能亮能亮了,但是在dos画面下不是黑色,全是红色噪点雪花。但是进了系统,好了很多也不是全好,细看还有红色噪点。我心里怀疑了他的维修水平,叫他们再开一下,又不亮了。
看着那个维修人员已经是神不守舍,晕晕乎乎了,然后跟我说:哥,你这个是屏坏了。
我已经是憋了一肚子火,哎,有啥办法啊~~!!!!!!!!!!!!!!!!!

网友(点评):
此类现象,屏线成分居多,所以先排除屏线是正常的步骤!至于越修故障越多,原因多方面的,生手是一方面原因,机器本身老弱病残也是经不起折腾,呵呵!

网友(点评):
楼主你可以自己回家拆下来看看他们是不是把电容给换反了,我干过这样的事,换反了电容就不加电,换回来才加电!

网友(点评):
你的机子和我原来那台症状一模一样!开机DOS下 主板BIOS里面,全是花的,根本看不见字,进了系统之后,有一点点,我擦 我去修了3次,修好用3.4天就不行,后来修多了我也知道了,我花了4.5买了根屏线,完美解决

网友:
遇到二把刀 了  买个新的吧 心里踏实

网友:
有同感阿~我之前也是一样的,每个人都是有试过的

网友:
呵呵,肯定有手高手低的

网友:
屏线接触不好吧?

Yy.
说得对,肯定是在工作的过程中把屏线弄脏了

网友:
对啊,屏线为什么不清理一下

网友:
屏线出这故障确实多,但那个维修的哥们应该会先搞屏吧,不然也太,哎

网友:
没有这么差的水平吧,你应该叫他用万能板试你的屏看屏没有问题就给他修,

网友:
维修人员没有亲眼看到问题就拆了,我郁闷啊,好像不按照正常的方式去维修一样……

网友:
一台显示器可能有那么多问题吗?屏有问题就直接不修了呀!那么贵谁给你来修啊!

网友:
挺悲剧的。楼主。换一台吧

网友:
水货维修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期待后续哦  呵呵

最后的结果,我觉得可能是他上屏的时候没有上好,膜和背光板有错位的现象导致,不然电源板换新的不行,屏线清理了不行,就差驱动板了把

网友:
小噪点多半是屏线问题。显卡也有.换电容之后为什么点不亮屏呢。求解!

网友:
比较奇怪的故障问题啊。

怎么你们修机器一般不备万能板来试机的吗。

网友:
跟文中的维修员相比,我觉得自己不算低级了

网友:
是屏线的问题,换个新的屏线就可以了。

网友:
这种现象多数是屏线问题

网友:
此类现象,屏线成分居多,所以先排除屏线是正常的步骤!

网友:
遇到这样的事情有什么办法啊

网友: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学习中

网友:
有时候也不要怪人家,人家也不想这样,难道她们不想赚钱么?答案是肯定想赚了,所以有可能真的是屏有问题,最后才发觉,在就是你的显示器可能真的到寿命了,所有东西都有寿命,不要一味的去怪维修人员,她们也是很辛苦的,也是很想赚到你这笔钱的!

网友:
哈哈,水平有限

网友:
结果是
屏一点问题都没有

网友:
哎这就是维修界的悲哀啊,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啊

网友:
没错,真懂维修的都不干维修了,不懂维修的还在努力的干着维修。

网友:
带两把刀去砍他

网友:
要么你显卡故障 要么主控故障   楼主说得头头是道还找那些下三滥干嘛
自作孽啊

网友:
没办法 新手

网友:
呵呵,这样下去,我怀疑我的哥们以后还做的下去不!

网友:
水平很一般

网友:
一般水平的就知道换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