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寨苹果暗屏

楼主(2012-04-09):
刚接到山寨苹果机开机时候亮了一下,马上就暗屏了,有时候用一个小时才暗,排除屏和屏线问题,高手救急啊

网友A:
桥的问题,不然就是高压条

网友:
高压条问题吧

网友:
休眠?有可能不

网友B:
这种问题可能是桥空了 加焊试试

网友C:
屏暗和桥有关系??

网友:
让我自学一个多月的新手给你分析一下      暗屏以后你检测高压条的供电    控制 调节 GND 4个条件 看哪个不正常不正常就顺着那个找问题  正常就把灯管插头去掉外接灯管 看看灯管正常不。正常 就是灯管坏,,不正常就是高压板坏。。不知道对不对  高手对我1个多月学习指点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桥的问题,不然就是高压条

是LED屏,LED灯我都测过,屏我测过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种问题可能是桥空了 加焊试试

我正有这打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屏暗和桥有关系??

对阿,1灯管2桥:尤其是67mv的桥 77m的桥都会有这样的问题

网友:
搂主试作桥了吗?

网友:
应该有一个升压板  看看是不是它的问题

网友:
高压条或者灯管的可能性较大……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有可能,但是这个有休眠开关吗

是个机子都应该有休眠吧、找找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个机子都应该有休眠吧、找找吧

山寨机怎么会有休眠呢?

网友(点评):
山寨机怎么没休眠啦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正有这打算

那就不用等了,我还等着你答案叻~

网友:
修好了,桥的问题,从新植株才得。还害我把屏给解破了,LED灯也加焊了

网友:
楼主的是什么桥啊,做的什么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正有这打算

加焊好了 记得回复下  我继续关注

网友:
华邦的EC 上有个型号到屏    或者屏IC      排除下·。  屏线有块小板  小板上有个屏IC      北桥也换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