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压电阻的好坏

楼主(2012-04-09):
大滤波电容旁边的分压电阻拆下来测了下无穷大,是不是坏了呢,用万用表20K 200K 20M测都是无穷大1
还有个大滤波电容豉包了..

网友:
是坏了,换个吧

网友:
hjq
到电子零售店买二只150K/2W的电阻就行了,这样的小问题还要发贴问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去哪找这样的电阻呢

是什么板子的?最好找一样的两个都换了。要是没有一样的板子,就看它是哪个电压的分压电阻,输入电压是多少,要得到的电压是多少,根据公式算出两个电阻是多大的。因为有一个电阻是接地的,所以阻值不可太小。

网友:
确实是坏了,我拆下另一个测了一下有150K,我们这没电子城,只能从其它坏电源上拆了

网友:
不能乱上电阻的,阻值上的不对的,出来的电压就不对,有可能烧原件的。

网友:
坏了呀,,,电阻有色环看看多大的呀。

网友:
是两个大电容的平衡分压电阻,阻值要求不是太严,100K-220K 2W都行,只要两个阻值相等就行.

网友:
换吧,,要换一样的大小阻值

网友:
还是翻看看前面的贴,很多都讲到,不要浪费大家的资源

网友:
无穷大肯定就坏了啊。

网友:
干脆两个电阻都拆了

网友:
色环电阻你不会计算吗
?  还要问 不怕被人笑话吗?

网友:
棕一红二橙是三,四黄五绿六为蓝,七紫八灰九对白,黑是零,金五银十表误差

网友:
楼主不会不认识色环电阻吧!多看一点啊!

网友:
分压电阻我换过几次都是100K的,我修过的电源都是100K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去哪找这样的电阻呢

楼主这个还问?为了赚积分吧?

网友:
150K,在别的电源里面拆,别的电源没有150K的拿100K也行,不过要换的话要成对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个还问?为了赚积分吧?

俺不怎么懂,是小白。。嘿嘿

网友:
这种是色环电阻,从色环中就可以读出阻值,大了小了很多都是不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