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4416 进系统死机

楼主(2012-04-09):
接修一台HP4416S  的笔记本 原故障是显卡的主控坏了,换了主控和上下管 故障解决,开机有显示,进系统在XP滚动条处就死机了,用PE 也一样,取掉了读卡器芯片和声卡,南桥重植了,显卡换了一个 ,BIOS 各版本都试了,,,还是一样的故障;求高人指点。。。

网友:
看看CPU和显卡的温度

网友:
换个南桥再试试、、那种情况我也觉得比较头痛

网友:
南桥重值  怎么不换呢

网友:
换个南桥吧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纠结了很久

网友:
南桥重植了为什么不换一个呢,换了有惊喜,好多坏南桥的

网友:
搞好了。一片取掉读卡器芯片,进入XP  全测正常,无线打不开 找HP维修站的兄弟要了一个驱动解决了.另一片取掉读卡器芯片还是不行,改装WIN7 完全安装版故障解决,GHOST 版的不行啊。

网友:
加焊SB,或者弄O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