锋锐K411 外接VGA不显示 U口不能用

楼主(2012-04-09):
    一台清华同方锋锐K411,USB口有2个口损坏发现这个U口的供电芯片发烫,型号是G528,更换后试机,损坏的2个U口有一个好了,另外一个还是不能用,在线测量USB的中间 的2个数据线都是无穷大!跑线路发现中间没有任何的电阻了,所以是南桥坏了,试着更换南桥SIS968 后所有的USB口都修复了,内屏有显示,但是在DOS下不显示,很久进了系统才能显示,但是外接VGA口还是不能显示,用示波器测量发现13  14的H  V 同步信号没有跑线路发现各有一个几欧姆的电阻都烧毁了,更换后有了H V 同步波形但是幅度很小,对比相近的图纸发现在VGA 口的附近各有一个5脚的74AHC1G125作为 Hsync  Vsync 同步信号的放大,找到料板拆下这两个很小的芯片换到K411板上,再次用示波器测量Hsync  Vsync 同步信号都有了,并且幅度比以前大了,外接显示器还是没有显示,用示波器测量RGB三色信号发现一点信号没有,在路用表的X1档测量发现RGB 三色信号对地的阻值很小 分别是2欧姆 3欧姆 5欧姆,看来一定是北桥局部损坏了,试着更换北桥芯片SISM672,等凉透后试机一切正常了,内屏在DOS下也能显示了能够进BIOS了,至此这台笔记本修复了!

网友:
楼主思路很清晰,好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