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寨清华紫光显示器横线问题!

楼主(2012-04-09):
液晶型号:清华紫光LA190Z

驱动板:板号 :B.RTMC1B 7153;主芯片:RTD2025L ;另外一个:RTD2120L

液晶屏:190MEN3
故障用着用着就出一些白色横线,有些跳动、数秒钟后自动黑屏,但指示灯是绿色,这时候关开关可以关,重新按开关依然黑屏状态!拔掉电源线依然黑屏状态。有时候能用的长一些,有时候就十来分钟半个小时就出现;有时候拔掉线重新插会恢复正常,有时候就不行!截止我发帖之前关了再开怎么都是黑屏状态!求助大大们有这显示器的经验吗?我怀疑是驱动板的问题,还没找到程序呢!

网友:
我曾经加焊这个RTD2025L,修好过,我发过一条帖子,你可以去看看

网友:
换套版测试

网友:
这个本身就是通用板,哪果没什么特定LOGO直接换个通用板吧

网友:
哈,这么巧,前两天,我加焊RTD2120L后好了,原来是一接VGA信号就死机黑屏

网友:
哎, 说的有点模糊哦,出亮线一般都是屏的问题,建议你平时准备一套通用和保护性强的套版,遇到这样的问题上机一是就知道了。套版可以从平时收屏碎的显示器里面拆来,50元一台,我们平时收的很多。

Yy.
50也太贵了吧,我这里都是20收的。

网友(点评):
我也觉得50贵了。。。

网友:
换个板吧,免得搞的头疼

网友A:
首先换板测试屏看一下,看是屏的问题 还是板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先换板测试屏看一下,看是屏的问题 还是板的问题...

我也觉得是这个问题。

网友:
直接换板吧,通用板,又不要改

网友:
屏的排线你看了没有,氧化了也是这样的啊

网友:
换板吧  加焊可以好 不久用不了多久

网友:
加焊2025、不行的话刷过一个程序。我有程序。不是同一个牌子的就是了。不知道能不能用。板的外观看上去差不多。

网友:
换个驱动板就好了,我修了好几台了。

网友:
这种便宜 啊 。直接换就可以了 。又不需要改什么线的。很快的

网友:
想这样的板 ,修不好的话。直接换就可以了 。

网友:
直接换板子,简单快捷,先确定是不是屏问题了再考虑板子的问题。

网友:
换板子吧,我一般就这样修

网友:
屏坏多一点。

网友:
清华紫光显示器,山寨的真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