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高 手 解惑

楼主(2012-04-09):
我的电脑宽带 连上后 几分钟后就 弹出调制解调器 有问题 但用路由器(宽带拨号一个网号) 很正常上网 求解 ??
是网卡 有问题么 ?
网卡驱动 来自主板 随机驱动盘
路由器
电脑

网友:
路由器有断线重拨,你说正常上网是怎么个正常法?要试也要开个网络游戏看看掉不掉线啊

网友:
可能是系统软件的问题,你把宽带软件再重装一下,要不就做系统试试,网卡应该没问题,因为用路由器就可以上的

网友:
软件的问题

网友:
重装系统就可以解决了.

网友:
系统 已经装过几次啦
系统盘都换啦几张 原版都弄上啦
宽带连接是本地 和 电信的都试过啊
都没用啊 求解啊??

网友:
找电信的换个猫试试。

网友:
我不是高手但可以说说:不知对不对

网友:
还有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