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va1912wb纹波干扰很大

楼主(2012-04-09):
待机时屏显不花,接主机后很花,图标都不能看清,手机照的像还好一点,是什么故障呢?

电源高压板没有明显的坏处,5V、12V都正常,电容和焊点都挺好,驱动管等功率原件已补焊。已拖焊驱动板ic。

补充内容 (2012-4-21 17:12):
淘宝了一块驱动板回来换上就好了。

网友:
电源滤波,驱动板、屏线、屏本身,都有可能造成此现象,得拆逐项测试

网友:
这种现象先换套版 判断是哪里引起的故障

网友:
屏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

网友:
看着 象屏哦 。。。。

网友:
我看像排线的问题

网友:
用套件点一下屏,试试看看,不就知道哪里的问题了

网友:
怎么各个的说法都不一样????

网友:
用电吹风吹一下

网友:
根据经验排线问题

网友:
先用套料点屏,屏没问题,通常是电源滤波和屏线问题居多

网友:
     一个一个的分析

网友:
电容更换过吗?

网友:
一般都是屏线问题

网友:
滤波或排线,不像是驱动板的问题

网友:
排线头氧化了。用象皮擦擦一下就好了。

网友:
像屏线问题

网友:
显示不正常又不找不出问题时要用通用板测一下屏。如果屏坏了就别修了。

网友:
可以先换条屏线看看,不行的话点屏看是否屏问题

网友:
怎么样看像屏本身问题啊

网友:
先用万能板点屏,屏没问题在修。
同意楼主:
5.0
AE86bp
同意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