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810TG无线网卡不定时掉线

楼主(2012-04-09):
我已经换过无线网卡,天线也没问题,无线路由没问题,系统重装了。掉线后,就收不到无线信号了。禁用启用无线网卡也不行。请大家帮分析下是哪里的原因。

网友A:
那就是网卡芯片咯 看看晶振

网友:
你换张卡也不行 ?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就是网卡芯片咯 看看晶振

这是无线网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