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ST2010f花屏救助

楼主(2012-04-09):
前几天接到一台戴尔显示器,有时候中间一大块花屏,有时候整个屏幕都花了,接电脑各种荧光出现。换屏线没用 ,求助

网友:
能换驱动板吗 估计也不是很贵的

网友:
换下驱动板应该可以解决  也级几十块钱

网友:
也有可能是屏

网友:
驱动板更换了先吧,不过也有可能是屏的问题,如果要少走弯路就先用套件点屏先,确定好的,再TAO一个吧,应该是三十左右的事情驱动板就可以买到原装的了

网友:
遇到好几次,全是换的原装板。
这个屏没通用板没程序,刷了几百遍,头都大了就没一个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