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8760两相供电只输出一相,换过芯片,上下管,升压电容和二极管无效。

楼主(2012-04-09):
     今天接到一台富士通的本本,AMD QL60 CPU ,ATI1150+SB450芯片组,故障是有时能开,有时不能开,不开的时候CPU供电中有一相没有输出,令人头痛的是,这一相供电偶尔会有,正常的时候,两个BST都是6。4V,而不正常的时候,有一个是5。4V,CPU供电芯片是MAX8760,更换过两个全新的无效,换了上下管和升压二极管,还有升压电容,都不行,放个一两个小时又可以开机。

网友:
打下不正常的那个BST脚阻值看下,还有就是有问题的路的开启信号

网友:
查一下电源管理芯片的周边电路,如:SKIP#之类的。

网友:
既然芯片跟升压电路的元件都换过了 就不要在这边耗下去了  查查其他外围电路 第9脚ILIM可以直接接地试试 还有TON电压 可以把那个电容换下 再不行把所有脚正常时跟不正常时记下对比

网友:
LZ 修好要说一下啊

网友:
在不正常的时候查芯片的条件

网友:
LIM 可以直接接地 ? 没见过啊~ 那不是把电压给对地拉低后级电压了? 不可以接地的吧

网友:
AMD CPU换了吧

网友:
把滤波电容全部换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