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THINKPAD E31,BIOS I/O开关都关了,USB 网卡都用不了了。

楼主(2012-04-09):
本来是USB ,摄影头,蓝牙都用不来的毛病, 笔记本还可以用键盘和无线 有线网卡上网。
昨天晚上有空,想可能是BIOS那里关了吧,搞那里也不记不起来了,重新启动后无线 有线网卡都没有了。
彻底切断了和外面一切联系,砖头一个了。

看了看BIOS控制I/O那里, USB ,摄影头,蓝牙无线 有线网卡是给关闭了,可按钮是灰色的,怎么改也保存不了。
超级密码也保存不了,硬盘密码和开机密码可以保存。

网友:
恢复默认设置!

网友:
恢复下出厂设置,如果还是不行就把笔记本拆开BIOS电池清零

网友:
把BIOS程序刷一下

网友:
    刷BIOS吧,,不能就是废物了

网友:
这款机断电放电放不了,只能清除时间,其它设置无法清除,只能刷BIOS

网友:
重新刷过BIOS。

网友:
重新刷个bios试试吧,

网友:
许多BIOS都是这么扯蛋,刷BIOS吧,恭喜楼主中奖了

网友:
刷一下BIOS吧,以前遇到一个清华紫光的,启动项不能设置,也是灰色的,刷BIOS就OK了!

网友:
好了没有啊

网友:
自己对笔记本不懂啊,不会刷  这个I3本的BIOS也没有啊。

网友:
刷BIOS 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