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A78GC循环DO-EE

楼主(2012-04-09):
一片昂达的A78GC板子,上电循环直接EE-D0 D0-EE 不断循环,并且诊断卡 复位灯隔几秒闪一下
测CPU ,内存的 供电,时钟,复位等电压均正常. 但PCI-E 复位没有电压,尝试更换I/O 83627后一样PCI-E没复位电压

已经搜索论坛相关例子没有特别发现

已经替换CPU , 内存 测试,排除
更换I/O芯片,刷BIOS.拆除网卡芯片 均未能解决...

请教大家这它女良的啥问题??

还有下图为啥这板子北桥旁边这么多组供电呢?很少有看到,又不是CPU和内存供电

网友:
A78的桥容易空焊呀,要留意了

网友:
这问题你先加焊一下南桥看看吧,你那应该是两个供电1.05V和1.2-1.5V,吧

网友:
没修过这个板子

我是刚来的 -10 严禁灌水

网友:
你这问题是桥的虚焊了哟,你做BGA了吗?

网友:
加热芯片试试。

网友:
楼主把主板刷BIOS了吗 ,先刷有可能好哦

我已经说了哦,已经刷过BIOS了

网友:
 我也怀疑是桥的问题呀,可是没有BGA设备。。杯具吖,每次都是到此无从下手了

网友:
我是刚来的 -10 严禁灌水

网友:
加焊北桥试试。不行就算了。

网友:
a78g要上4800+以上的U

同意楼主: 3.0 反对楼主: 0.0
scx
我的A780G用的就是4600+ 现在三年了没问题
U没问题,再说了我换一个U测试的时候换的是5000+

网友:
只要刷BIOS,换内存,CPU还不好直接上机烤NB,我一般遇到这单桥板直接上BGA

呵呵,不是单桥的板哦,偶等白菜哪来的BGA呀,可怜。。要不早就烤上了

网友:
BGA一下桥啊。。

网友:
南桥虚焊造成的

网友:
是桥的问题吧,加悍吧

网友:
要有设备啊.

网友:
我也没有见到过

我是刚来的 -10 严禁灌水

网友:
我前段时间碰到一块华硕的板,跑EE,换IO就好了。

网友:
这种ONDA板我修过两种情况的,一是跑D2的,那个是直接刷BIOS解决。另一种是出现D0 EE的不断跑,加焊南北桥都没有行。不知怎能样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已经换了I/O了
既然已经换过IO,那你重点查一下BIOS芯片旁边的电阻或排阻。看看有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