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df打开电路图时用手去拖时总是出现这个对话框?怎么去 ...
pdf打开电路图时用手去拖时总是出现这个对话框?怎么去掉啊?

楼主(2012-04-09):
pdf打开
电路图
时用手去拖时总是出现这个对话框?怎么去掉啊?
电路图

网友:
换个版本吧 福昕PDF阅读器挺好

网友:
你重新下载一个PDF阅读器就不会了,

网友:
进去设置一下就OK了 你这个是开了什么安全模式下阅读了,去掉那个选项应该i就OK了

网友:
换一个吧,AdbeRdr1010,我自己用的这个,感觉还不错
同意楼主:
4.5
小卜卜
同意楼主:

网友:
南门二饼
同意楼主:
也用这个,还不错。

网友:
试试按照提示找到那个选项 关掉应该就好了吧 我没遇到过

网友:
装个绿色版的阅读器就没有了。看来小伙子对于系统也不会装啊

网友A:
PDF重新下一个就不会了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