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险串灯泡亮了一下

楼主(2012-04-09):
我给电源换了整流二极管,大滤波电容,开关管,分压电阻,保险还没换先串了个灯泡在那,插电后灯泡亮了一下,就不亮了,是不是修好了?
我怕换上保险后又烧,把换好的元件烧了..
在串上灯泡的情况下,没短接黑绿线的情况下,测得5VSB有5V电压,绿PS-ON有4.91V电压..
是不是可以上保险了? 然后通电测试了

网友:
应该没问题

网友:
上了保险,准备短接测试

网友:
空载测试各电压输出正常~

网友:
应该没事的

网友:
       短路的话,电流消耗在灯泡上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