盈通945主板开机无显示4544!!维修经验分享!!!

楼主(2012-04-09):
今天客户送来一台机器开机无显示。插上故障卡跑4544,根据一般经验应该是显示卡出问题了。因为可以跑45说明南北桥和CPU工作基本正常了。供电,时钟,复位基本正常。测CPU供电Q1的S级电压正常,内存场供电效应管D,G,S都正常显卡也正常。晶振也起震了有压差,于是换个好显卡,仍然跑4544,换内存还是4544,换CPU故障依旧看来故障在板子了。可是并没有发现明显故障点啊。根据经验先清洗CPU插座,故障依旧,清洗显卡插槽,还是不行,最后清洗内存插槽和内存,故障排除。。。。(07年的板子DDR二533的内存确实是灰尘太多氧化层太厚了,酒精擦拭,镊子刮了几次,内存金手指用酒精清洗)看来对于开机无显示的电脑部要急于断定是南桥,北桥,IO等等致命故障,由于电脑长期工作,灰尘造成的氧化层接触不良问题也不可小视。。。

网友(点评):
跑这个码,945的板子,就是内存不过

网友:
灰尘引起的故障时常出现,在我接修的板子中有很多都是由于灰尘引起的,后来我再接修板子后用水龙头反复冲洗,烘干后很多板子都能正常点亮了。交给客户后,客户很惊奇,“这是我的板子吗,这么干净”。

网友A:
哥们用的什么神器烘干的。。透露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哥们用的什么神器烘干的。。透露下

我家在北方,有暖气,放在暖气上4-5小时就行,你们可以用电暖气或烘干箱都可以,保持温度60-70度,3-4个小时就可以。

网友(点评):
你不是忽悠人吧,桥下面能干净的了,我说的是灰尘进去

网友:
我维修不亮机显卡如果发现没有明显鼓包电容都是用我的洗衣粉大法处理。用洗衣粉+一把刷子狂刷一通。然后尽量甩干点放置通风处5小时。亮机率为90%。主板一般我不这样做,成功率不高。。

网友:
我隔壁修电视机的经常把电路板丢到下水渠里泡一下晾干再修。。。。。

网友:
长见识了,不敢用洗衣粉试,改天有时间试试

网友:
这种还有soyo的经常出现这样的代码,换个内存就好了,或者清洗内存插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