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显示器配电视驱动板

楼主(2012-04-09):
.

显示器:
三星E2220     液晶屏型号:M220Z1-L03   REV.C2
分辨率1680X1050
使用正常,无任何问题

我想给他配个电视驱动板. 但三星E2220没有直接装驱动板的位置,我想把驱动板粘在显示器里面, 引接口线到外面
有几个问题.请教配过此屏的高手:
1. 配了电视驱动板以和原装三星驱动板比较, 图象质量会下降吗?
2.如果以后不想用电视驱动板. 用回三星原装驱动板,需要刷程序吗?  (如果要刷程序, 但又找不到三星的程序. 刷通用程序后, 图象质量会下降吗?  )

谢谢!

.

网友:
会,一般人眼看不出分别

网友:
不用刷,直接用原来的驱动板就行

网友:
是的,不用重新刷驱动,用原来驱动板换上去就可以了。

网友:
分辨率一样。

网友:
电视驱动板得刷程序,如果要换回原来的驱动板就不用再刷了 直接装上就可以了

网友:
电视驱动板 多少钱呀,这还挺好

网友:
如果想要学习的话是可以改改...如果是为赚钱的话..卖他一个电视盒..安全了事

网友:
上个图看下~!可以研究下的~1

网友:
把原来的驱动板换回去

网友:
差不多,那种一般人都看不出来 的

网友:
图像一般分辨不出来的 。  程序不用刷 ,不过电视驱动板要先刷好

网友:
买个液晶显示电视通用板就可以了,80元就买了,也有三星程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