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P61PM-HM装系统慢

楼主(2012-04-09):
这块主板进PE不慢,G进去后装时特别慢,系统也装不好。我换过U,显卡,内存,硬盘,还是没有用。然后我又分别刷了BIOS,加焊了桥,换了U周围电容,分别测试,都没有用。请高手指教,我没有招了

网友(点评):
先杀掉 网卡,再换io

网友(点评):
刚刚带着疑问和不解实验了下,进系统慢硬件都没有问题,扣掉电池 都是没用的!! 要进入cmos,读取最佳设置,存盘退出,即可!

网友(点评):
结果证明,换掉电容,除了慢没别的故障时候,什么都不要动,也不必刷bios,进入cmos 读取下最佳设置即可解决!

网友:
可能桥发烫严重,建议在桥的散热器上面加个小风扇

网友:
慢 最后安装过去了不

网友:
南桥烫不烫,烫的话加块散热片.

网友:
我这里有几个板 我也修过几个跟这个一模一样的故障  都是刷BIOS好的 你再下载多几个BIOS下来 刷看看 应该可以的

网友:
一般是南桥和bios故障引起的,先软后硬,

我的是单桥

网友:
放下电吧 已试过

网友(2012-05-24):
这个故障比较怪,让人一想就会联想到硬件的问题,加焊桥,换桥,刷bios,整i。。。o论坛上不少人用了各种办法似乎都有解决的。
但不是哪个都灵!
既然维修站给出的办法啊就是拆出来恢复cmos,即可,那必是寄存器数据紊乱照成的!这情况主板没有电池应该不会出现吧?
怪就怪在这,在外面放电可能有灵的,但绝对是有不行的!
最后实验得知:这种情况要进入cmos读取最佳设置,存盘退出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