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说“我是刚来的”VS“花姑娘”

楼主(2012-04-09):
标题:花屏的检修思路
   就像非诚勿扰一样,节目开始都喜欢讲点什么,我也一样,喜欢唠叨唠叨。。。。。
开场白:
   对于维修显卡,特别是现有的PCI-E显卡,很多人觉得显卡很难修,不知道如何下手,其实个人觉得显卡还是挺好修的,比主板好修多了,而且修复率也比主板高得多。有些铁板就那德性,什么条件都测了个遍,该搞的搞了,该换的换了就是不跑码,够折腾人的。而对于显卡而言,那就简单了,没有那么多烦索的信号,也没有那么严格的上电时序,更不用较强的电路分析能力,因为电路也简单得多,相当于主板各大电路的简化版,时钟和复位都是直接由主板发过来的,GPU的主时钟则要一个27M时钟提供。所以只要GPU不坏的话,修复率是相当之高。修复一块高档显卡比主板价格高多了。
   而维修显卡,碰得最多的除了不认显卡黑屏外,那就是花屏了,很多人一看到显卡花屏就头大了, 我总结了以下几点花屏的原因:
1、最常见的就是GPU空焊引起(少数GPU损坏引起)
2、显存虚焊或损坏
3、显卡上供电滤波电解电容鼓包
4、显存供电异常或不稳定
5、BIOS资料不良(一般为大花)
6、显存REF供电不正常,或旁边电阻电容坏、掉件等。

下面以一块昂达7600GT 128M 花屏为例,讲述一下我修花屏的维修思路及方法,仅供参考。
案发时间:昨天中午12:30
案发地点:福建泉州

     今天天气晴朗,我是刚来的路过电脑城路边时,发现了个长得挺漂亮的”它“(外观不错,散热片也挺大的),横躺在收破烂人的脚下,看样子够可怜的,我是刚来的有颗仁慈之心,决定从收破烂那花十二元钱买下它,收养它。回到家后,哇,发现它是个"花姑娘"(故障为花屏),但是看起来病得不轻,还好我是刚来的医术还不错(技术),决定不管花多大代价都要治好它,让它重获新生。(谁叫他爱上了它呢?)
维修过程:
     先上个图:

  插上显卡开机,故障现象为花屏,屏幕多多彩色竖条那种。先目测,特别是显卡背面,太爱掉件了,我都不知道拣了多少死鱼了,果然发现有掉件,判断为电容,重新补一个上去故障依旧。接下来用波波打了下内存供电正常,再看显卡采用的是三星K4J553显存,大家都知道这种显存易坏。花屏,先启动MASTER扫一下吧,得到2个报错数据位,分别是A40和C03,从结果来看,A通道和C通道都存在问题。而根据这种显存的排列规则来看,如图:

  不难得出结论,左上角和右下角的两个显存的数据位出错了。
  二话没说直接更换了A40出错数据位的显存,再次插上主板开机,屏幕依旧花屏,而且和没换前花的状况都是一样的,再次启用MASRTER扫,得到的报错数据也是一样的A40和C03。这说明了什么?显存应该是好的,应该是GPU空焊或者开路造成的了。而且这种73的GPU也是很易虚焊的,于是上油加焊后。。。。再次插上主板开机,故障还是一样,奇怪了。
   于是换个思路,从另一个报错显存入手,C03也就是左上角的显存,加油用风枪加焊了一遍,这样做的目的是看看检测结果是否会发生变化,可是检测结果一样。于是把显存下了,目的是要打它的AD线对地阻值,来找出真正的病因,DDR3显存引脚定义如下;

正常打到的数据线对地阻值都为320,但有一个为无穷大,如图

跟线直接进了GPU,没有发现断线,如下图红色线条:

然后对应GPU芯片找到该点,再打值,阻值是正常的

这说明了什么?说明GPU没开路,而是该点虚焊引起的。而我们用MASTER检测报错的显存C03应该就是这个点了,而另一个报错数据位A40更换显存还是一样,估计也是有个点空焊了,则这两点加起来得到的结论:那就是GPU空焊了引起的花屏故障。看来以后不能偷懒了,该重植的还得重新植球呀。
  重新把GPU植好球:

BGA后。。。再打该点对地阻值恢复了正常值,

重新再把显存植好球风枪吹回去,再次插上主板开机,不花了,成功修复

3DMARK一万五,还不错

   总结虽然绕了一大圈,最终还是绕回来了,但是我想说的是,在实际维修中,不论修什么,走些弯路是避不可免的,很正常,最终能即时发现,即时更正就OK了。就像人生一样,走错弯路不可怕,可怕的是走错路自己却不知道,越走越深,越走越远,最终是条不归路。

楼主好兴致

网友:
楼主 如果这样帮客户修得收多少钱

网友:
拆了几个显存,重植了GPU,,,楼主厉害,真有耐心

网友:
楼主技术比较好,希望多发些教程。

网友(2014-07-09):
鸟人!!

网友(2014-05-15):
看完之后特崇拜啊,~~

网友(2012-05-17):
你太牛B了,偶像啊

网友:
显卡原来是这样修的

网友:
估计最多80吧

网友(2012-04-09):
不知版主是否知道WDQS0-3 RDQS0-3 是做什么DE ??小弟是新手,希望版主能不吝赐教....

网友(2012-05-14):
同意楼主: 5

网友(2012-04-09):
抢个沙发啊。。。佩服佩服啊,,老大有没有修690,740有复位不跑码之类的案例,不敢有找碴的意思,实在是碰到这种精英富士康的板子。。没几个修好的,望老大指点一二啊

网友:
一般显存问题好检修,换显存比值U要 来得方便

网友:
楼主修显卡很厉害吧,多教下小弟们

网友:
正好有3快7300都是花屏的

网友:
楼主真有耐心,一般这样做能收到多少钱?

网友:
每次看到楼主的文章都叹为惊止啊

网友:
斑竹的文章的确是精品啊。
看到楼上好多朋友问 收费问题!
大家关心的不是维修思路!维修技术吗!
收费多少得根据客户情况看你个人能耐了

同意楼主: 5.0 反对楼主: 0.0
这卡能修好。以后修显卡就会顺利很多的。。经验也增不少。。。不是多少钱的问题!!

网友:
同意楼主: 5 反对楼主: 0

网友:
修显卡比修主板能赚的多些。

网友:
很值得我们大家学习的一个帖子,希望楼主来点笔记本显卡的思路

网友:
真牛,我的多多学习了。

网友:
好贴,详细还配图,支持

网友:
实践出真知,谢谢楼主了

网友:
思路清晰的维修!,问下该显卡是否真是掉件了呢?

网友:
我们才是刚来的

网友:
的确 我们是刚来的 思路文峰 皆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