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T68D关机时经常重启开机

楼主(2012-04-09):
       海尔T68D经常出现关机时,自动开机进桌面,就好像点的不是关机是重启一样,故障几率很高但又不是100%。软件问题小弟已经排除过了,硬盘都换新的了故障依旧。
       虽然本人技术不达标,但硬着头皮拆机,测量开机点,有3V左右的电压,又用的机械万用表测量开关按键,两对腿之间竟然有半个表行程的阻值,一直认为两条腿应该是没任何反应才对,怀疑有问题于是卸下开关,用线两端触发,试了几次正常,于是换了开关,认为解决问题了,可是故障依旧,再次测量刚卸下来的开关,开关一切正常了,于是怀疑是不是电路有问题了?
      小弟新手学识疏浅无从下手了。写的比较多,主要是表明一个维修思路,希望大家能批评并指点下。维修思路对不对,下一步该如何检测?

网友:
电池还有电吗。在次南桥吧

网友:
加焊次南桥呢

网友:
谢谢你 可惜我没有BGA焊台

网友(点评):
没bga焊台,那也得修啊,估计桥的问题占大部分

网友:
这个是一个桥的吧,,
没有bga就刷下bios吧,,,
bios有问题也会出现重启的,,

谢谢指教,明天我刷一下试试

网友:
南桥外围电路问题,

网友:
估计年桥问题啊

网友:
这个问题小弟通过刷BIOS已经解决 谢谢大家无私的指教

网友:
看来得买编程器了

网友:
应该先刷个bios,在排除硬件上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