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侠 救命呀 DELL1400又回来了

楼主(2012-04-09):
前段时间 3月27日 我曾发帖过  (DELL 1400 艰难修复 小小六脚管让我大动干戈)这台机那天已经修好了 让我付出好多代价 记得上次是换了新南桥 和IO 和换bios芯片 最终故障是个 小小的六脚管 他是控制一个让南桥发出复位信号的控制管 换后解决了 可是问题一而再 再而三的出问题 装好后 连装好系统后是网卡不认 我也在上面发帖了  然后把网卡芯片和网卡晶振一起都换了 还是不认网卡 最后觉的太累了 因为这台机器已经修了三天了 感觉应该怎么样都要让他结束了  干脆就跟他商量好 送一个USB的网卡给他了 他也客气的谢谢 然后就拿回去了   不料昨天又来了 说是开久了死机  就叫他留下来检查  我就开个电影和一起开个鲁大师高温测试 十几分钟后 就屏幕卡死在哪里 可是鼠标还可以动 但是鼠标有时候还可以点击其他 就是很慢很慢的那种  然后点击多啦 最终就什么都动不了啦 喇叭就报警 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 如果不强行关机他就这样滴下去 然后我换了一个硬盘装好系统后 那个声卡驱动没有自动装上 我就先不理他 再开鲁大师 和电影 开半天没问题 心里就放松了下来 以为只是他的硬盘或者是他的系统问题而已 然后我就用驱动精灵把刚才那个声卡驱动装上  装上后  开鲁大师 十几分钟 卡啦 以为是声卡驱动不对 去官网下载下来安装 还是一样 他这个故障就是 如果 你安装好声卡驱动后 一边开电影 一边开鲁大师高温测试的话 当听到他一卡 一卡的时候 你马上去把那个电影关掉 或者是把鲁大师关掉 他就能继续下去 如果你不关 他就慢慢卡死 但鼠标还可以移动 再久一点 就什么都动不了啦 报警啦  就这样 我已经把BIOS换了 光驱不插还是一样  显卡是英伟达G86-631  南桥是82801HBM  就是想问大家有没有见过这个问题 真的好想结束这台机呀

网友:
631的显卡会不会是它的问题。看电影出问题有可能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那为什么 卸载声卡驱动了 怎么开都没事呢

网友:
会不会是声卡的问题?换了声卡看看?特别要注意的是,去下官方版本的声卡驱动试试。。。
我试过某些主板,不用原装驱动,装的xp,不定时黑屏死机,最后检查发现,是显卡驱动的问题,换上官方网站提供的显卡驱动解决了。但我想说的一个奇怪的问题是:我装了二台一模一样的机器,所有东西都一样,电源,内存,硬盘,cpu,主板等,所有硬件一样,机箱都一样,系统也用自己封装的系统一样的,一台装万能驱动一切正常。就这台用万能的显卡驱动就用一些时间不定时黑屏死机。说说我的解决办法,后来没办法,以为主板有问题,打算返修,但我想,这新主板应该不会这么容易坏吧,就装了个win7,晕,一切正常了,连续用了一天也不出问题,我就想,是不是驱动的问题,后来装xp时,不装ghost系统的驱动,从官方下载驱动装上,也用了一天,完全正常了。见鬼了。我就不信,又用万能驱动驱动上去,又黑屏死机,最后想着应该是声卡或者显卡的问题,先试了显卡(因为黑屏),没想到就是它搞的鬼。

网友:
应该是显卡问题,你的显卡不是打磨芯片吧

网友:
可能还是出在你的SB上。

网友:
你换个别的版本的系统试试,这样应该是系统的事,在就是你的南桥有问题。

网友:
哈哈 终于解决啦 是南桥问题 我把他回焊一次后 得了 现在开两天了没事 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