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遇一台长城液修好电源后白屏。

楼主(2012-04-09):
客户拿来是不开机。断定电源板坏,拆机修电源板,发现12V变5V了。最后发现一二级管坏了。换上好的二级管电源好了。本以为修好了。插上VGA线发现白屏,断定信号没有过去,查屏供电有5V 解码板电压正常,等明天去换下解码板式式,如有高手出来指下是哪的问题。
不开机

网友:
屏本身的问题了,因为屏供电已经有了,,
同意楼主:
5.0
xulin720
同意楼主:
你看看屏上的保险烧了没,这个故障很多都是屏上的保险烧了!

网友:
屏供电有5V了就说明驱动板工作正常了,是不是你的屏线氧化了
同意楼主:
1.0
同意楼主:

网友:
屏不是有供电就能工作的..先换屏线试.还不行.再测值 电压等

网友:
有条件的话,建议你换个电源试试先

网友:
我们修显示器一般要试好屏没有问题才修的也好报价的
★你我共行℡
同意

网友:
点屏试一下确定问题

网友:
可能是屏或屏线的问题。

网友:
查查有没有地方氧化或者短路吧

网友:
先用通用板点屏测试 再判断是屏还是驱动板 比这样猜要好

网友:
白屏大多好像是屏没供电

网友:
5v有不一定后级正常

网友:
屏5V供电都有 肯定是后面出了问题

网友:
按照你的情况可能是屏线没插好,长城屏坏的不多(坏的都是花屏),暂时还没遇到过白屏的。

网友:
屏坏了吧。。